楼主(2009-03-10):
FBS PLC同具有标准串口打印机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成功打印

网友A:
好像已经有说过了 www.yade-auto.com论坛上有的

网友B:
前提条件:打印机支持ASCII输出
(1)翻看打印机的说明书,对照打印机通讯口与永宏PLC通讯口的引脚定义,制作通讯线缆
(2)打印机接口的与PLC通讯口的通讯参数要设置一致
(3)新增一个“文字编辑表格”,将你需要打印的内容编辑进去(通常实际中是编辑多个表格,通过不同的触发条件,打印不同内容)
(4)用FUN94去调用编辑好的“文字编辑表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