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KEY指令?

楼主(2009-03-10):
HKEY指令有这样一段描述,16位指令最大可输入4位数(9999),D指令最大则为8位数(99999999),但功能键无论16或32位指令都只有A~F 6个,请问这些功能键的键值存在哪里?

网友A:
16位指令,就是一个寄存器(1个word)。
16位可以分为4个nibble(1个nibble为4bit),4bit若为二进制,那就是0000~1111一共16个状态,化为16进制的话,就是0,1,2,……,9,A,B,……,F。
所以数值最大是9999,而功能键永远是A~F。
所以都是存放在输入寄存器中的,16位指令占用一个IR(输入缓存器),32位占用两个IR。
建议楼主对二进制,十六进制,以及寄存器结构多作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