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怎么控制plc的使用时间 ?

网友A:
用PLC内置的实时时钟跟你所设定的时间比较,时间到就让你的PLC停止运行;只有MC、MN系列的主机才内置有时钟哦。

网友B:
楼主你需要将问题阐述清楚。。。我将电源线拔掉就可以控制PLC的使用时间了O(∩_∩)O
楼上说的方法是正确的,配合万年历可以做到让PLC停止运行(M1912就可以让PLC停止运行),可是怎么让PLC开始运行呢?
个人提供一种大胆的想法——调个闹钟,时间一到,机械动作让PLC运行O(∩_∩)O哈哈~
(IO组态里有一个“强制运转输入点”的,设定以后,接通5秒PLC就会run)。
除了比较“山寨”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哈哈。
请楼下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