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CQM1H与组态王不能连接,不知道哪里能下载驱动?知道的告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还是重点检查下通讯接头吧.

网友B(2009-04-10):
可以考虑看看两者的通讯协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CQM1H用的哪个接口?

网友D:
组态王与CQM1H在组态王的通迅测试里不能通迅上,但是运行之后是可以通迅上的。

以上是通过CQM1H集成的串口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