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请教各位:
     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设备说是采用欧姆龙5段式PID智能数显温控器控制加热,不知道这5段是通常通过什么来控制的?
除了用通讯或模拟量来控制其5段式外有没有其他的理解?

网友A:
欧姆龙和富士在温控器这方面都做的很好,我们现场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两种温控器,你能不能把具体型号传上来,然后帮你找找资料。

网友B(2009-05-01):
欧姆龙 几个系列温控器本身就又那功能啊

网友C:
5段就是说在温度控制过程中,可以设定5个PID程序,每段可以有不同的升温曲线的
在加热炉上应用比较灵活,比如说真空钎焊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