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还是维纶触摸屏型号506 的问题
我已经将数据写入触摸屏
我在改变了一组数据后 触摸屏不显示我改变的数值 还是显示原来的数值
但是我断电 重新上电就显示我所改变的数值了.
本人新手!
请教各位高手!
在线等候

网友A:
数据是PLC内的;你用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PLC是哪个?

楼主:
谢谢 !!
我捣鼓明白了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
我要定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