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三菱的PLC控制两台MR-J2S-A伺服电机和两台HIVIN直线电机,也就是说要4个脉冲输出,用FX2N可以么?如果不可以应该选用那种型号的PLC,另外需要配什么定位模块,还有就是经济实惠的三菱触摸屏应该选哪种?小一点无所谓,能做配方就行。以前一直用西门子,表达不对的地方,勿见笑。

网友A:
FX2N主机只能带2个伺服;
可以加两个FX2N-1PG的模块,或一个FX2N-20GM的模块;
当然价格方面考虑,还是用二台FX1S或FX1N的PLC分别控制成本要低;

网友B:
可以考虑FX3U的加一个定位模块
触摸屏三菱目前最小的是GT1020,做配方没问题的,尺寸是3.7寸的,也是最便宜的

网友C:
个人感觉:要是超过2只电机,还是选永宏的方便,实惠,20点的可以带4只电机,价格1K多一点就可

网友A:
呵呵;
如果用其它牌子,方案就比较多了;
松下、OMRON新型的都有带4轴的;

网友D:
不知道你要不要插补运动,如果不要,可以用1N或3U的,否则用Q的

网友A:
FX2N-20GM也可以实现直线及圆弧插补功能;
除非I/O点比较多,否则没有必要用Q;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决定改用松下的FPX-c30t,伺服用松下的MADDT1207003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有没有接线方面的资料,帮助一下,QQ16036996,谢谢

网友E:
接线方面可以参考松下A4 Chinese Manual的资料,上面有例子,接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