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

楼主(2009-03-10):
在单相插座上(三孔的)引了一根地线   怎么测量电压: 火线和地线之间是20多V  地线和零线之间也是20多V   中线是接地的

网友A:
测量有误,如果负载不对称太厉害地线和零线有20伏电压可以理解,但是火线和地线肯定不是20多伏;要么火线有问题

楼主:
在没接地线之前  地线和中线是连在一起的   火线与地线、零线之间是220V  地线和中线之间是0  现在把中线和地线断开了  另外接了跟地线 火和地线之间就成了20V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地线是屏蔽地线 平常不用  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

网友B:
2楼主的说的很对,原因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火线也地线也应是220V才对。

网友D:
地线接地电阻太大

网友E:
没看懂你说的中线是什么
火线与地线之间一般也应该是220V的

网友F:
何来的中线呀?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都是非220V呀。

网友G:
火对零   火对地都是220的
不太明白你的中性线是什么?

楼主:
不让我回复啊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H:
应该不可能的,除非中性点位移和地线对地电阻高

网友I:
火对零   火对地都是220V的

网友J(2009-04-24):
你不可能用到中性线的,只有零线和地线

网友K:
六楼说的对。肯定是地线不实,电阻大。是不是啊

网友L:
首先一个明确的中性线应是零线,第二个是插座不允许零线与地线相连,这是安全规范。如果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那就说明线路有问题,就是出现有虚接的地方;还有就是三相出现严重的负载不平衡。

网友M:
中性线也就是零线了!!!!不过火线与地线只有20V,在下实在不懂!!!

网友N:
地线和零线有20V是对的,但是地线和火线应该是220V才对呀.火线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O:
楼主不地道,问题解决了,没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P:
火线接触不良

网友Q:
火线与 (零线。地线)都是220V    中性线就是零线   有一个系统是接零保护 (进户零线进户前并一根做地线 另一根做零线进电箱 匝刀  漏电开关做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