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那位大虾能告诉logo如何跟PC连接?
我有2个logo,一个是带屏幕的logo230RC,另一个是不带屏幕的logo24rco。
带屏幕的LOGO230rc和台式机可以很好的连接,但是和笔记本就总连接不上,前几天偶尔和笔记本连接上了一次,今天又连接不上了,我改改COM端口也不行!敢保证logo230和数据线以及笔记本的COM端口是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带屏幕的24rco无法和笔记本连接,运行灯始终显示红色!
logo和笔记本连接我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希望大虾们给我帮助!

楼主:
忘记说了 ,我的软件用的是logo soft comfort v6.0.17
中文版

网友A:
呵呵;笔记本上是不是用USB转换出来的COM口?

楼主:
我的本子是联想早期的产品昭阳E200,本子自身带串口!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上午向西门子北京的技术服务热线咨询了问题,他们的意思好像说,是不是COM端口被某个程序占用了?用一个什么驱散软件,能够驱散com口的占用!
但是似乎还是不行!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可以用COM口与其它的PLC或终端通讯试一下;如果也不能通讯上可能就是被占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设置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选择的相同型号。如:6EDS-....-0B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