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

楼主(2009-03-10):
22KW变频电机电源控制是使用断路器还是空气开关好?

网友A:
二者多可以,要看你使用的范围

网友B:
是变频器进入电源还是输出电源?如果是进入电源还是空气开关好,有保护作用!

网友C:
空气开关是过时的叫法,现在都叫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或者就叫断路器,正泰的就可以,开关下可以考虑加快熔。

网友D:
直接可以用断路器就可以可以了,

网友E:
加"电机保护开关", 电流可调的.  不知是不是楼上所说的 断路器

网友F:
空气开关就是空气断路器,也是断路器的一种,所以用空气断路器和别的断路器都可以。

网友G:
这个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H:
都可以,断路器便宜,空气开关价格贵

网友I:
保护用的应该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J:
两者应该是一样的吧,都有保护作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