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概念

楼主(2009-03-10):
电机是否包括发电机和电动机? 有的地方说是电动机,有的地方说包括电动机和发电机,我都蒙了!

农用电机有哪些使用场合,用哪些类型的电机?

网友A:
我不太在行,说的东西你可以参考下,发电机和电动机都是电机,事实上对于直流电机来说,理论上是可以通用的,就是既可以做发电机也可以做电动机。
   对于农用电机,我不太清楚,不过查了下资料,大概如下,网址是http://www.kashi.gov.cn/Service/Machinery/200705/2443.htm
一、种类的选择。若用于家用抽水,最好选购手提式小功率电机。如为了农业灌溉,既可购买潜水泵,又可购买水泵和电机联为一体的水泵电机。如果既要抽水,又要磨面、碾米、脱粒等,最好选购水泵与电机分离的电机。

  二、转速的选择。专用抽水电机,应选择转速在2800转/分钟以上的2极电机,有利于将水抽得更高;用于脱粒、磨面等加工用的电机,最好选择转速750转/分钟或1500转/分钟的6级或4极电机,有利于操作安全。

  三、功率的选择。家用抽水电机,应选用450-600瓦的小功率电机:用于灌溉、脱粒等的电机,应选择750—1500瓦的功率。

  四、壳体的选择。农用电机的壳体有铝、铸铝、铸铁等几种材料。最好选择铸铁的,它质地硬、厚,不易损坏,便于维修。

  五、铭牌与商标的选择。在选购时要注意观看铭牌上的扬程、吸程、功率、转速、电压、电流、效率等数据是否符合实际要求,是否有注册商标。

  六、输出力矩的选择。购买水泵电机在通电试机检查中,用纸镗在吸水口和出水口处,看其对纸的吸力和吹力。吸力强、吹力大的水泵电机抽水效果好。分离式农用电机在通电检查时,双手用l根小木条去压转轴,若压下后转速下降,说明输出力矩较差;应选购输出力矩较好的电机。
     学得不精,有错误的地方见笑了。

网友B:
楼主到这里去看看吧,说的很详细。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823512.html

网友C:
2楼主说的很好,反正都差不多,只是用在不通的场合有的叫法也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