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输入:三个温度量,一个瓦斯浓度量,一个油压,一个液位传感器.
输出:一个报警,一个电磁阀.

我初步设计是液位传感器是数字量,其他都是模拟量,暂时想用西门子的PLC,谁能帮帮我,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先算一下数字量需要的输入输出点;
用SIEMENS可以用S7-200;
模拟量用一个EM231 AI4X12Bit模块,支持四路输入;
主机可以用CPU224 (14入 10出)或CPU226(24入16出);

楼主:
这个温度不是需要单独一个模块的吗?

楼主:
这个温度不是需要单独一个模块的吗?
那么我还有压力量,是不是就需要两个EM231扩展模块了呢?

网友A:
EM231一个模块可以接4路的模拟量输入;
但要注意你用的传感器输出应是0~10V DC电压或4~20MA(0~20mA)电流信号;

楼主:
这位大哥,那么瓦斯传感器,有用在PLC上面的吗?可以检测的?

网友A:
只要你的传感器输出是标准的0~10V DC电压或4~20MA(0~20mA)电流信号都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高手大哥.

网友B:
你要弄清楚两个模拟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然后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