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plc的输出端电压能设定为线性输出吗?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A:
呵呵;
PLC输出有数字量及模拟量输出;
数字量只是一个开关信号,可以是继电器、晶体管;
模拟量输出可以输出线性的0~10V DC电压或4~20mA电流;

网友B:
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才可以输出线性模块。但晶体管输出的可用一个输出用PWM来输出线性电压。

网友C:
楼主还是说说你的具体用法吧。

网友D:
必须是模拟量模块才能那么做
并且电压也不是随意的 一般是0-10V
如果你觉的还不符合你的意愿  你可以加一个放大器之类的东西
来使电压达到你的需要

网友E:
模拟量输出就是线性的,例如4mA对应你的一个最小量,20mA对应一个最大量,那就中间段就是线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