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

楼主(2009-03-10):
弟兄们问一下VSAT用什么西门子软件  谢谢了

网友A:
你要装甚么工控软件??

网友B:
问题问的不是很清楚哈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到VISTA系统上,需要安装更新补丁的。但不支持HOME版的操作系统。记住不要用精简过的GHOST版的操作系统。否则在使用中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很多自动化的软件是不支持家庭版的操作系统的。最好用WINDOWS X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D:
SIEMENS软件推荐在XP系统安装,而且系统要还要专业版的,软件是SIMATIC STEP7-V5.3或V5.4,支持S7-300,S7-400等PLC。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