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和数据线

楼主(2009-03-10):
信号线和数据线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呵呵;还是有区别的;
数据线一般是通讯用的;
而信号线只是传输信号;
对于PLC来说:PLC与电脑或人机通讯用的电缆可以叫数据线;
PLC输入端的接线可以叫数据线;

网友B:
感觉还是有点区别,这个看你怎么理解啊,有的人会把数据线说成信号线是一种,有些也有区分,

网友C:
不是一样的 ,信号线一般线路比较简单,而数据线比较复杂。

网友D:
应该是不一样的。数据线主要是指通讯方面的。

网友E:
PLC输入端的接线可以叫信号线

网友F:
感觉上差不多的,数据线应该是信号线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