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业主的技术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桥架内不得有任何电缆或电线的连接”。感觉有些怪怪的,要说动力桥架内不允许电缆的连接还有点道理,但照明桥架内咋办?车间那么多灯,不可能用那么多分线盒吧?哪位达人知道是哪个规范里有这样的规定

网友A:
我的记忆中好象没有规定,你最好看看相关的规程,如: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9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的深入的研究一下,还是就是照明线不可能是一条线控制啊,你那也肯定是分段的控制啊

网友C:
是不是指不能有接头啊,即使是这样,也不大可能啊

网友D:
也许是为了方便以后维修吧

楼主:
JGJ16最新的是2008的,其中8.6.4是这样规定的:电线或电缆在金属线槽内不宜有接头,但在易于检查的场所,可允许在线槽内有分支接头,电线 、电缆和分支接头的总截面(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该点线槽内截面的75%
GB50168最新的是2006的,也未对此有详细规定,只在5.1.1-6中说要尽量减少电缆接头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未找着,哪位达人有,上传一下,谢谢!

楼主:
上传刚找着的两个规范
第1个太大了,传不上来,待会儿再分卷试试

网友E(2013-09-30):
玻璃钢桥架机械强度高,它既有金属桥架的刚性又有玻璃钢桥架的韧性,耐腐蚀性能好、抗老化性能强、造型美观、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

网友F:
我厂实际情况:接头多的数不过来

网友G:
不可以有接头,维护不方便,存在漏电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