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离线模拟

楼主(2009-03-10):
三菱的GX软件8.31H支持离线模拟么,可以的话 在哪个选项..

网友A:
需要安裝GX-Simulator軟體后才能看到。菜單工具下的梯形圖邏輯測試啟動就是~

网友B:
GX Developer  是编程软件;
安装GX-Simulator仿真后与编程软件配合可以实现仿真功能;
具体你可以参考GX-Simulator的软件使用手册;

楼主:
现在装了一个了,不过模拟的时候有点小问题,在中间继电(如M42)做输出线圈时,即使前面的都导通,M42好象还是不导通,这种情况在现场是否正常。。~

网友C:
楼上所述应该是程序本身的原因。
一般来说模拟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应用时是一致的。
所以正是要你继续查找这个M42不导通的原因并解决它,才是仿真软件的最大意义。

网友D:
安装GX-Simulator后,都可以仿真的,但有些功能是仿真不了的,例如脉冲输出

楼主:
已解决,请问模拟量(电压)输出可以仿镇的么,可以的话观察哪个地址

网友B:
呵呵;
模拟量就不要去仿真了;
还是用真的PLC加上AD、DA模块来实验;

网友E:
GX-Simulator安装之后,菜單工具下的梯形图逻辑启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