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在编程做监控系统时,数据采集后在做完报警判断后,怎么做报警延时?用定时器?当有上千个报警呢?

----------------------------------------------------------------------

网友A:
你是覺得定時器不夠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有多少报警,都输出一个,或延时再输出。只要有相应的信息就行了

网友C:
报警为什么要延时呢,解除了就不用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警为什么要延时呢,解除了就不用了啊
有些情况下可以用报警延时的,
变频器等里面就有这些功能,比如短时过电流就可以不报警,到了一定时间了再报警
这样可以减少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