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各位好,我的笔记本没有COM接口,这种情况下,应如何解决才能适应必须COM接口的程序输入.

网友A:
使用USB轉換RS232的轉換器,或者使用PCMCIA串口轉換卡。

网友B:
买一个USB转换COM既可以了

网友C:
还可以购买USB的编程电缆;
关于USB转COM的转换器,论坛里已经讨论好多次;
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上电脑及PLC到卖的地方试;

网友D:
以上楼主都说的很好。楼主直接在到卖转换器的地方去看看,带上你的笔记本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E:
PCMCIA串口轉換卡,这个比较稳定

网友F:
首选USB的编程线,再选转接线。

网友G:
串口转换卡装在电脑里面吗?

网友H:
要用USB转COM口的转接件

网友I:
建议你买电脑选戴尔D630   那个有串口

网友C:
呵呵;
转换卡有USB及PCMCIA转换;
USB的台式机及笔记本都可以用;
PCMCIA转换的只适用于笔记本,不过性能上要比USB转换的好一些;
2个都需要安装驱动后才能用;

网友J:
usb转232呀

网友K:
什么是PCMCIA串口轉換卡?

网友L:
买个有串口的,转换不行,数据会丢失

网友M:
去电脑商城买一条USB转串口电缆,二、三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