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学术数控技术应注意什么?如何学习?

网友A:
我觉得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上机操作。

www.oyxy111.com

www.oyxy111.com

网友B:
理论加实习,就很容易上手了啊,还是就是必须记住指令,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一、数控的英文CNC,计算机数字控制的意思,这里最关键的提到控制,控制什么呢?控制如何切削。切削什么呢?金属为主。 所以学数控就要求三种技能: 1.金属切削 要知道刀具对材料的特性、发热、过载、转速、每层下刀深度等,需要技能有:金属材料,刀具材料和种类,刀具对金属的切削能力力学分析,可找些这方面的书来看,书店里有很多。 要知道这把刀切削这块金属材料应该给什么样的转速。每分种可以跑多少毫米,每层能加工多深。 对刀具要多年报看刀具材料的书。合金刀具,高速钢刀具,进口的,国产的,各种刀具的切削能力,多收集一些。多看普通铣床,即可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去米乐数控技术超市看看)。数控机床比普铣基本一样,只是Z轴能同时动,切削上略有不同。 2.控制部分 这部分是纯软件问题,如何切削,想好了,分析透了,就要软件去控制,产生想的切削方式。 选择好要加工的曲面或实体后有很多值依次设置好,如深度控制,从Z高加工到多高,每层加工多深,层与层之间如何提起刀具,加工范围控制等。 这部分就是软件,命令学完了,就可以了,这是死的,想学的都可以学会。顺便提到,可惜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找不到完整这样分析的书。很多书只是告诉你这里输入多少,那里输入多少,下一步,下一步,OK,这就是典型的抄袭出书。对于编程,数控上岗通是最形像易懂的教程,值得推荐! 3.加工工艺部分 所谓工艺,就是如何加工,怎么加工的问题,当熟悉了刀具对材料的切削能力,了解了软件能控制,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切削才好的问题。比如想切削一个模具的一个平面或者一个角落,怎么走刀才走的更光,会不会碰到底部的圆角,加工出来漂亮不漂亮,会不会有余量切削不到,切削不到的地方怎么做铜公,通过火花放电去完成等等。对这种分析要有具备实际加工经验的师傅以工作经验对个个形状的情况逐个分析。 真正学好数控核心在第三步,工艺分析,很多机构讲了前二点,所以学生学完后,一团迷雾。 学过数控的朋友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二、所需时间 1.金属切削 有普通铣床或车床的多看,亲自体验最好,无铣床的有机会看数控机床更好,主要看刀具的切削状态,听声音。研究刀具的受力表现。亲自体验最好。所以,学好数控,最好去吃苦做过操机,像这样免费招操作的很多。不怕吃苦,做二个月就能吃透了。 2.软件部分 一般是15天,可以讲透软件部分 3.工艺分析 一般要一个多月,多编写各种形状的走刀方式的分析,要有工作过的大师傅指点分析。 多数培训机构,软件部分讲了几个月,工艺分析一笔带过,靠实习解决工艺分析,浪费了钱,却还是搞不懂。工艺分析要完全用数学分析。残料计算,分析到位。数学化和量化才是数控最重要的过程步骤。 三、如何学习 1.金属切削部分有条件的多看,多实践,没条件的找书看或者录相教程! 2.软件部分和工艺分析部分,可以直接购买上岗通教程,非常详细。 3.学习中遇到问题,去咨询有经验的工程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

网友D:
要知道些常识,比如说原点,相对与绝对等等
当然,开始时,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网友E:
一些术语要先搞明白,然后就是多在数控机床上转转,熟悉相关东西。多动手操作,和编程。这样效果很好的!

网友F:
新人来学习数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