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士林电机AX2-24MR与AX0N-24MR能互换吗?急啊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A:
士林电机的PLC用的很少,而且国内用的较多的是AX0N-24MR,AX2-24MR则用的很少,他们的具体参数你只有咨询厂家了!

网友B:
呵呵;
AX2对应的系列是FX2;
AX0N对应的是FX0N;
FX2与三菱的FX0N是不同的;
支持的指令不同,所以互换要考虑有没有用到不兼容的指令,还有就是扩展模块等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C:
士林是三菱在台湾的牌子,可以跟国内的三菱对应上的,软件也都用的一样

网友B:
呵呵;士林与三菱不是附属的关系;通常是三菱已经停产的型号士林会把相关的生产线及技术买过来自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