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我正在看一些英文的折弯机资料。其中提到折弯机有两种工作模式:air bend和coining。
我查了一下,air bend的意思是"弯曲冲模",coining的意思是“压花”。
我想“弯曲冲模”可能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折弯,那么“压花”是什么意思呢?再钢板上压个印子出来?
还请内行指点,多谢!

网友A:
coining还有一层意思,“冲制, 模压”,可能楼主忽略了!

网友B:
好像是一种是用于没有模具的,一种是用于有模具的

网友C:
更换模具可以压花

当一台压机用

楼主:
记得做纸钱有一种方法是把硬币放在纸上,用锤子一敲,就打了个印上去。
所谓“压花”“冲制”“模压”也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D:
估计网上的翻译有错误啊,

网友E:
有模具的话,就可以压花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模具的话,就可以压花了啊!
真当冲床用啊

网友G(2012-09-06):
能当冲床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