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师傅们,本人第一次遇到有一部行走行车,要在轨道上作多处准确定位,而且还需要循环运行!请大虾们帮帮忙!!!!为感!!!!QQ391630708

网友A:
使用编码器,加高速计数模块,用PLC控制

网友B:
轨道上还是接近开关用得多一些,用编码器需保证驱动轮与轨道不会出现打滑,否则就有偏差了。
可以考虑用接近开关来辅助编码器定位,即用接近开关信号来对由于打滑而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或用来做编码器定位前的预定位。

网友C:
实在不行用条形码定位,这个定位精度很高的,也不怕轮子打滑!

楼主: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条码器?
请问用什么样的条码器呢?我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D:
要用变频器控制,加PG卡接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