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传动

楼主(2009-03-10):
有哪位高手指点啊?
     我的设备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电机立式安装,通过皮带轮变速,变比2:1降速;现使用变频器启动,仍通过皮带轮传动,变比1:1,但电机运行在25HZ;经变频改造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出现了两次电机烧毁事故,请问这和变频改造有直接的关系吗?谁能比较详细的解释啊?从电气和机械方面分析,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首先先要判断原因,是缺相还是过载,还是电机本身绝缘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是普通电机的话,设置变频器的最高输出电压380,上限频率50,那么你的电机应该接成三角型,把过载保护电流设置为额定电流就没问题了

网友B:
详细说明?嘿嘿,常识问题。

其一,原来的电机是通过减速装置输出,电机工作在50赫兹,负载轴侧转速是电机输出轴转速的1/2;改造以后,电机轴转速等于负载轴转速,所以改造以后的电机输出转矩是改造前电机输出转矩的2倍。
其二,原电机是不变频的电机,不需要他冷,所以电机的冷却采用自冷模式,变频后,冷却风的转速比改造以前降低了一倍,冷却效果下降。
其三,原电机的绝缘等级没有考虑变频输出的条件,所以绝缘等级比变频调速电机的低,采用变频控制以后,输出的高次谐波导致电机的绝缘极易被击穿。

综上,电机必烧无疑。

网友C:
变频在低频工作,还是普通电机的话很难保证不烧

网友D:
25HZ不算低了,可能原因是转矩方面的;
变频器改造后输出转矩只有原方案的1/2了;

网友E:
3楼楼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你的变频如果是VF控制的话长期工作在25HZ是烧坏电机的主要原因。低速下运行引起电机温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