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小弟刚接触plc ,现在在学习三菱 fx1s-14mt   我从网上各种途径大约知道以下几点并提出相应的疑问:
(1)plc上编程通讯端口是rs422的,但是另一端9孔的是232还是422呢?
(2)我usb转rs232后再和(1)所说的9孔连接 。始终连接不上plc.ps: com口设置正确,驱动也装了。
(3)(1)中的通讯线中1,2,3,4,5孔是通的,而且地线也是通的。估计线是没有问题。现在向各位大哥求助。小弟不胜感谢。。如果各位大哥有相关资料的话,麻烦下发到我邮箱。。。。再次感谢      403051841@qq.com
    此致
                                                  敬礼

楼主:
我就纳闷儿,  我是不是还要一个232转422的转换器啊、、、、、大侠们   求救啊

网友A:
你需要一条编程电缆。

楼主:
我有电缆的啊   连到plc上8针编程通讯口的就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电缆的啊   连到plc上8针编程通讯口的就是啊~~~??

如果你有编程电缆,那么在软件中的Com口设定是否正确呢?

软件默认为COM1口,而USB转rs232转出来的却是虚拟的COM口,一般不会是COM1,与COM2.

因此,你需要首先去核对USb转rs232c是几号COM口,在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

然后根据看到的COM口编号去修正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定。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大哥先   不过我不是您说的问题哦   com口设置正确  波特率9600什么的也没问题    在gx-developer中选择的型号也没错   就是出错信息里提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个原因呢。

网友C:
先确认你的电缆是好的
再用个带串口的电脑直接试下
试好后再试带转换电缆,usb转rs232后有时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D:
呵呵;先找台带COM口的电脑试一下,能连上的话就是你USB转COM口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USB转COM口转换器都支持PLC通讯的;

网友E:
楼主应该不是编程的专用线缆吧。

网友F:
usb转232的连线一定要用好的我也遇见过这中情况

网友G:
恩  编程电缆有问题。。。。但是我用电阻表测量下有5根针是通的,理论上可以通信啊。。。而且线很短,为什么就是不能通信呢     纳闷儿    那位大哥帮我解释下啊 。。。明天去买新电缆先

网友H:
找台带COM口的电脑试一下,能连上的话就是你USB转COM口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USB转COM口转换器都支持PL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