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技术论坛里,《找答案》栏目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
为什么200kW以上电机要用矢量控制?
悬赏分:50 - 解决时间:2009-3-6 21:46
在矢量控制大全和变频器的操作说明里面,选择P100参数的时候有一句话“注意:如果电机额定功率超过200kW,应选用矢量控制方式之一(P100>2)”,为什么??如果用压频比方式有什么问题
问题补充:这个要求出现在操作说明的9.3.3节“系统设置”的调试第6步,在矢量控制大全里面相对应的章节也有这句话
问题ID: 32367 提问者:燕狂徒 - 新生  第1级
----------------------
----------------------
最佳答案
这个要求并不是没有道理。
V/F控制其实只是简单地满足电机运行频率下降,励磁电压要相应下降的要求;对于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补偿是无能为力的。矢量控制正是为这个要求而产生的。
在大功电机应用中,很多负载要求有大的起动力矩,而低频起动时电缆和电机内阻的影响是很大的,引起的压降不可忽视,造成励磁电压不足,这就需要进行电压补偿,而补偿的多少只能尝试或根据经验来做。所以大部分变频器在V/F控制方式时都会有起动电压提升补偿这个参数。
补偿小了,电机堵转,变频器过流保护;
补偿大了,起动电流过大变频器也会过流保护;
而矢量控制是把电机电流分为两个分量: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变频器根据这两个分量自动计算电机最合适的电压,保证控制的效果。
特别是大电机大负载转矩起动时,V/F控制很难调出合适的参数,即使调出后由于负载变化后又要重新调整;而矢量控制能很好的适应。
这好东西给你又不用花钱,为何不用?
这并不是德国人固执,而是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
很多时候用V/F也可以,但我们如果“知其道”,为何不“用其妙”呢?
回答者: 思考的乐趣 - 学长  第2级  2009-3-4 09:26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那手册里应该这样写“当负载具有大启动转矩的特性而且电机功率超过200kW时,应使用矢量控制方式”,俺觉得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否则,以德国人的态度来看,他们不会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的,也许工程手册里面有什么信息,再仔细看看。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33% (1) 66% (2)
-----------------------
--------------------------
最佳答案网友评论
想对最佳答案提个问题:200kW以上的风机和泵类传动很多呀,难道也一概不究其因,教条的采用矢量控制吗?NO!
有时候过分的教条就会形而上学了。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唯物辩证的,才不至于犯低级错误。对待德国自动化技术工程师也不要盲目的崇拜。钦佩、敬仰是一回事,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做粉丝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呦!^_^

删除   评论者:kdrjl - 初级工程师  第9级
-----------------------
--------------------------
专家置评
电机功率大,启动转据增大,v/f曲线,电压输出是逐渐增加的,电流输出对应电压,通常很难启动,如果提升驱动电压,虽然电流增大了,但是由于没有矢量模型,有可能增加无功功率,电机运行效果仍然不佳。如果采用开环矢量模型,会大大减少这些弊端,增大启动转矩的同时,更合理化有功功率。

置评专家:西门子驱动技术支持 2009-3-9 14:15
-----------------------
对于上述的问题谁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欢迎大家踊跃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此外,变频器用于驱动永磁电机时,必须采用标量控制模式,且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需加装熔断器。

楼主:
其实,我认为,200kW以上功率的交流传动系统,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特性,采用矢量控制而不采用V/F控制是有利的。而对于其他负载特性的传动系统,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有些负载如果采用矢量控制反倒不对路了。

网友B(2019-03-11):
根据我的经验,不一定。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离心机就适和V/F控制。再比如大型风机 罗茨风机 柱塞泵。。。

楼主:
是这样,就是针对风机而言,大功率的(几百kW以上的)异步电机,如果采用V/F控制,启动过程要比较长,因为惯性作用所致。矢量控制可以加快大电机的启动过程。

网友B:
矢量控制有开环与闭环,不知什么情况下用开环合适,什么情况下用闭环合适,为什么用开环矢量控制时,电流会波动,甚至跳闸?是不是得自学习?为什么自学习了也不行?我觉得矢量控制比较适合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初始启动转矩比较大的设备,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要求电流稳定的设备就不必采用矢量控制了。矢量控制有运行中电流波动 不稳的特点,除非是闭环控制而且是电流矢量控制【真矢量】电流才是稳定的。

网友C:
大功率的电机建模不一定好,不如v/f

楼主:
在n年以前,我也是认为,风机泵类负载,就是变转矩的V/F控制最有针对性。后来,在一次西门子的技术交流会上,西门子的工程师介绍800kW以上的风机泵类,用矢量控制为好,V/F控制启动困难。采用恒转矩控制模式更有针对性。并有实例为证。

毕竟,这么大功率的风机泵类,我没有直接实用的经验。100kW以下的风机泵类,我还是用变转矩的V/F控制。但是,我试过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对风机泵类负载,用矢量控制的效果,好像和变转矩的V/F控制,效果没什么区别。看不出来好还是不好。因为功率小嘛,初始转矩就是小。

网友D:
要根据负载情况来定;大功率也有很多是风机水泵用的,这类就没必要用矢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个问题,只有自己亲历,体会才会深。比如,我再一次西门子的技术交流会上,有一个国家级风洞实验室的控制实例,他们的风洞动力容量都是兆瓦级的,用的变频器就是矢量控制的。因为之前有了了解,所以,他们介绍的系统结构,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在西门子的传动控制里,他们推荐大功率的风机泵类,也要使用矢量控制为好。

不过,也就是好与不好之说,没有行与不行之说吧?

有一个例子,一个用户,在挤出机项目上,用风机泵类变频器,结果,原料加热以后才能运行启动,否则就堵转转不起来了。电机功率不变,只把变频器改成矢量控制以后,挤出机就不受原料温度的影响了,冷热态均启动正常。也就是说,恒转矩负载,或者带载启动的系统,变频器用风机泵类控制是不行的。

网友E(2019-08-21):
亲身体验过ABB变频器 DTC 控制 的力量:帮客户调试平板机,电机30KW带机械抱闸,变频器是 ABB ACS600/37KW 的,变频器采用 DTC 控制模式,电机辨识时,抱闸用木块垫起强制打开,辨识完成后让工人把木块拔出,开始工作,几分钟后闻到焦糊味,检查发现:抱闸电机缺相(个人拔出木块时,随手一扔刚好砸在抱闸电机电源线上面,其中一根线被扯开),抱闸无法打开,电机在抱闸抱紧的状态下“顽强”工作(抱闸新的),修过行车 的同学应该知道:机械抱闸阻力起码是电机扭矩的2倍以上,抱闸抱紧状态下,电机加全压也只会堵转,电流超5倍以上,而 ABB的变频器居然能正常驱动电机工作,也没有报 过载 或 电机堵转 ,可见 DTC 控制模式可以使电机的启动转矩超过电机额定转矩的2倍以上,而后直接试验:将变频器调到 V/F 控制模式,抱闸抱紧状态下,开机1秒不到,变频器就报故障(电机堵转),差别非常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ABB或西门子的传动,各种保护是完备的,关键是设置好它们的保护阈值。这方面,要看看手册,正确的操作设置这些阈值。保护电机还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允许的最大电流设置,转矩限幅设制,功率限幅设置。在DTC和矢量控制时,很重要。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保护失灵,因为平板机是短续工作制:每张板定尺2米,尺寸到,主机停下,剪板机剪板,然后继续 平板,停,剪,平板时间4秒到5秒之间,停(剪板)1秒左右,后面征得客户同意,做实验:抱闸抱紧状态下,测得30KW电机工作电流85-95A左右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过流保护 和 转矩保护 在多种变频器上试验过(安川G7,富士G11,ACS600,ACS800),电流保护 明显反应 迟钝 ,转矩保护 明显要 灵敏 多了

楼主:
西门子的试试,反应不灵敏就没戏了。电流限幅,在西门子的传动里又叫:电流截止特性。这是限流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不快不行。

网友F:
本胖的观点是别说200KW以上了,只要变频器有矢量控制(真正的矢量控制),不论电机多大、啥子负载,都应该用矢量控制(SLVC),那些需要矢量力矩控制的除外。特殊情况不排除,但绝大部分都应该这样。

楼主:
嗯,SLVC起步有劲儿。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