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今天给一台802D数控纵切自动车手动恢复NC参数,好容易弄好了,让操作工开机试车,谁知道他用了手动增量方式还用了100%的倍率,X轴一下子撞了,超了硬限位了!强制按了复位键想往回开也没有弄成。设计机床的竟然都没有想到给弄个超程释放按钮,估计明天的开电器柜改线了。
各位数控同仁都是怎么处理硬限位超程的呀?
分享一下,大家共同学习了。
我用过超程释放按钮和短接报警信号两个方法,不过后一个方法有一定风险。

网友A:
1.你可以关掉电后,用手把工作抬推回来!这是最直接的做法,也是最简单的做法!
2.你可以找到行程开关的两根线,把它短接起来后,用手摇轮摇回来!
其实过超程释放按钮和短接报警信号所用的理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伺服使能!没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你只是让伺服移回来,而并非是一直都把它短接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关掉电后,用手把工作抬推回来!这是最直接的做法,也是最简单的做法!
2.你可以找到行程开关的两根线,把它短接起来后,用手摇轮摇回来!
其实过超程释放按钮和短接报警信号所用的理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伺服使能!没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你只是让伺服移回来,而并非是一直都把它短接起来!

支持这个做法!

楼主:
谢谢了,我准备采取最保险的方法,找个机修钳工把它退回来。
以前遇到过一次短接了限位的线后报警没有了,但是操作工还是给弄错了方向,差点弄的机械卡死!
所以我觉得短接的办法有点危险。
不知道超程释放会不会走错方向?

网友C:
赞成2楼的说法。一般这种问题的解决都是有维修人员来处理的。
短接限位开关后,复位解除报警。拨手动档,反方向摇手轮,脱离限位后,撤掉短接线。
一般机床上都有各座标轴的方向批示牌,不会走错方向的。

网友D:
进入PLC,将硬限位信号开通,即可!

楼主:
继续求助!
昨天把限位短接了,报警消失了,不过电机不能转,手动移动X轴,系统报警380500,伺服驱动报警,代码608,查了手册说是过载!
会不会是机械卡死了?
我看了电机上面的联轴节好像里面有个弹簧,会不会是超程的时候弹簧给顶死了?
那个机修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给建议一下吧。

楼主:
崩溃了!
一天撞两次硬限位!
怀疑和34093参数有关系!
给位给个意见吧。

网友A:
6楼所述,应该是移动方向错了,电机卡死导致伺服电机过载。可以关机再开机,朝反向移动,即可!
7楼所述,应该说清楚撞限位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是在加工中,那肯定是你的程序坐标和程序问题了!

楼主:
回零时撞X负限位!
怎么想都没有想到会这么撞!

网友A:
那你是不是把数控系统的参数改变了,本来参数是正向回原点,改成负向回原点了,而负向没有原点开关,导致撞限位呢?你查看以下数控系统的参数,哪一个参数是设定回原点方向的参数,修改成正向看以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E: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连接轴内轴承卡死的,出现伺服报警

网友F:
改PLC使其在碰左限位时,再想做移动时所有的信号无效。

网友G:
复位键按住不松手,点动快移即可

楼主:
12 楼的问题被我们遇到了,我最后是用铜棒锤子把X的电机敲动的。
最后还是参数有问题,用了厂家的参数备份,用笔记本传进去就Ok了,只是不知道是个什么参数会造成先回零点在反向快速超程。
慢慢琢磨吧,学海无涯呀

网友H:
9楼 回零时撞x负限位,我遇到过。原因:1、行程开关装反了;2、plc中的物理地址+x超程-x超程的参数设反了。解决方法,将plc中+x超程-x超程的物理地址对调即可!

网友I(2009-04-18):
改变限位
进入PLC如何改变它的限位

网友I:
谁有华中数控机床PLC程序材料
谢谢;

网友J(2010-06-07):
一般像这样的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
1 在手动情况下,将坐标轴向反方向移动,再复位
2 将硬件行程开关端接,或者干脆拆掉
3 在plc里面端接报警信号
4 将电机和联轴器脱开,将用钳工工具将联轴器强行扳过来,让坐标轴退到合适的位置,注意方向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