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10):
GX Simulator 是6.0 GX developer 也是6.0  安装simu时说 我安装的 GX DEVE是日语版 不能安装怎么办  我的GX DEVE明明是英文版啊

楼主:
懂的进来说下 zcmy是斑竹吧

网友A:
你安装的时候,看是否有语言选择,在里面选择中文的在试试看!

网友B:
安装时是没有语言选择的,这个版本是分开的
日文的没用过
中英文混用的没什么提示的
编程软件装个英文的吧

网友C:
直接去下载个中文的不就得了!

网友D:
GX developer 用V7的版本试一下;

楼主:
我直接下的全部是7.0  中文版 可以用

网友E:
下载中文的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