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大家好,有個問題請教一下。我用的是OMRON的變頻器,電機是1.5KW的,當時因為沒買到所以用了一臺7.5千瓦的變頻器。但是頻繁出現整流橋故障,第一次用了8個月,維修后每次只能用2-3個月,每次都是整流橋燒掉。同時在用的還有幾臺三菱的,沒有問題。請問是什么原因,應該如何排除。因為是在客戶那,會不會是人為原因。

网友A:
有没有去看一下现场

网友B:
安装整流桥的时候没有下硅脂呢?

网友C:
楼主的设备放置在什么环境,还要就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特别要注意散热的问题,比如通风良好,现在一般都是用强制风冷,还有参数的设置非常重要,如果设置不当,常常会导致功率器件的烧毁,如IGBT、整流单元等。

网友E:
具体在原因哪儿出不清,楼上的几位爷说得都有道理。根据我遇到的烧整流桥的实际情况有好几种,有外部电源的问题,比如电压不稳,浪涌,雷击之类的,还有就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比如西门子430的机器,因外接直流母线接线柱间距不太完,机器用的时间长了,灰多了,再遇到个潮湿的环境,只要打火,整流桥就保不准要洗白,另外呢。这台机器换过模块?是不是换的时候没有处理到位,在安装新模块之前,是不是将散热板上我硅脂都清理干净再涂摸一层。
  情况可能不一样,自个先认真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