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9-03-10):
我们的固态继电器老烧坏,是假货吗?还是别的原因,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先致谢了!!!

网友A:
1,你在固态继电器前面加装保险。
2,所选用的固态比实际电流大(最好是你所用元件的1.5倍)。
3,固态尽量用好点的,买点正牌货。

网友B:
http://dqs58.qupan.com/2438113.html

网友C:
大功率的要有散热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很可能是接触不良
再看看你有没有选的小了

网友E:
感性负载要加rc保护

网友F:
能不能告知驱动什么负载。

网友G:
使用固态继电器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切忌将负载两端短路,以免造成永久性损坏;
2、如果运行外部环境温度高,选用的固态继电器必须留有较大的余量;
3、当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感性负载时,应接上氧化锌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
4、固态继电器内部一般有5-10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宜用它直接控制很小功率的负载。
另外,固态继电器的抗干扰能力是很强的

网友H: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http://dqs58.qupan.com/2438113.html

还需要注册那,不能上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J:
不但要考虑电压电流还要考虑散热,散热不好使不住的。

网友B:
不用注册  直接可以进去下载

网友K:
说说你的功率,可能是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L:
环境温度。保护电路是否可靠。电流最好选大一点

网友M:
所选用的固态比实际电流大,一般只能用标称的百分之六十,大功率的还要有散热装置

网友N(2009-04-26):
短路,保护和散热

网友O:
我们那的电话连电铃固态继电器老烧坏.+了电容后就没什么问题老..估计是脉冲影响

网友P:
固态继电器
需要了解固态继电器质量好坏,可以联系我QQ1051131379

网友P:
可以告诉我你买的是那个公司的牌子,你只要一说我就知道质量了,下次想买好的产品我帮你推荐QQ1051131379

网友P:
我比较懂,需要帮忙可以问我,我的QQ1051131379,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固态继电器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