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首先,本人对PLC的应用并不是很了解,现场遇到的这个问题希望版内大侠能帮忙分析。

系统用的新光洋(KOYO)dl205系列,DL260 CPU,4点热电偶模块是F2-04THM。

故障现象:
系统中有3个热电偶输入模块,型号都是F2-04THM,但其中一个模块所接的4个热电偶显示的温度比其它两个模块对应的都要高出200多度(实际温度是差不多均等的)。其它模块显示的都是摄氏度,而这个模块显示下来的是华氏度,或者设置的热电偶类型不对一样。
但模块主板上的跳线设置的都是一样的(K型热电偶,4个点都有输入,摄氏度显示)。
尝试过换了一个新的模块上去,可是问题依然一样,模块的电源输入和接线,包括热电偶的接线都检查过,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希望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1)设备运行已有一年多了,刚开始是好的,问题发生不久。现场CPU模块上的BATT指示灯已经亮了(备用电池电压不足),什么时间亮的没有发现,应该有些日子了。
目前电池还没有更换,请问这个故障和CPU电池会有问题吗?
2)当时更换新模块时,先设置了跳线,关掉系统电源后就直接接上去了,没有对CPU的档位(RUN,STOP,TERM)进行改变。
请问是否需要在断电后设置CPU档位再重新上电,新的设置才可能生效,该如何设置档位呢?
3)还是有点担心电池,因为报警时间很长了一直没有注意,会影响到PLC里的客户程序和一些关键数据吗?需要重新更换CPU或重新设置程序吗?

希望各位大侠花时间帮帮忙,小弟实在是没辙了!已面临被炒鱿鱼的危机啦,那位大侠能帮忙解决小弟请吃大餐!!!

网友A:
呵呵;KOYO的热电偶模块用过的人不多;
检测一下模块上的设置及对应的热电偶是不是正常;

网友B:
看下问题是否出在热电偶那块,虽然几率很小..

网友C:
备用电池电量不足可能导致RAM的程序丢失,最好换电池,必要时重装一遍系统。解决问题先从显而易见的开始,看似复杂的问题可能就隐藏在这里

网友D:
我认为可能与温度模块的内部设置有关,检查一下与所用的热电偶类型是否一样K,E型等都不不同的代号`

网友E:
我也估计问题是出在模块的设置上有问题,检查一下看是否匹配,还要就是重新更换电池。在看看故障是怎么样的

网友F:
是不是你的接线接反了,没有没都是一致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