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如M1代表普通寄存器,前面是R代表什么?

网友A:
文件寄存器

楼主:
多谢指教!是不是Q系列才有的,哪么R1000是一个位还是一个字呢?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是Q系列有这个
看下Q系列CPU的手册 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篇,里面有这些软元件的介绍

楼主:
我下载了一本手册,但是里面没有文字,请问哪里有下?

网友B:
到三菱的网站上去下载

网友A:
下载的手册没有文字,可能是和你的阅读器有关吧
三菱网站上Q的手册还是比较全的,常用的都能下载的

网友C:
是PDF文档;
你安装Acrobat Reader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R代表文件寄存器,在QnA里就有啊

网友A:
现在的小型PLC中的FX3U也有文件寄存器R和扩展文件寄存器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