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注:高压尾必须可靠接地。
工频耐压试验中限流电阻R1应根据试验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来选择。如高压侧额定输出电流在 100-300MA时,可取0.5-1Ω/V(试验电压);高压侧额定输出电流为1A以上时,可取1Ω/V(试验电压)。常用水电阴作为限流电阻,管于长度可按150KV/m考虑,管子和粗细应具有足够的热容量(水阻液配制方法:用蒸馏水加入适量硫酸铜配制成各种不同的阴值)。  更多:http://www.1718sh.com/
球间隙及保护电阻:当电压超过球间隙整定值时(一般取试验电压的110%-120%)球间隙放电,对被试品起到保护作用。球间隙保护电阻可按1Ω/V(试验电压)选取。
在工频耐压试验中,低压侧测量电压(仪表电压)不是非常准确的,其原因是由于试验变压器存在着漏抗,在这上个漏抗上必然存在着压降或容升,使试品上的电压低于或高于低压侧测量电压表上反映出来的电压。工频耐压试验时,被试品上的电压高于试验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就是所谓容升现象。感应耐压试验时。试验变压器的漏抗必须存在着压降。为了准确测量被试品上所施加电压,因此常在高压侧接入RCF阻容分压器来测量电压(见图6)。
工频耐压试验操作注意事项
(1)试验人员应做好分工,明确相互间联系办法。并有专门人监护现场安全及观察试品状态。
(2)被试品应清扫干净,并绝对干燥,以免损坏被试品和试验带来的误差。
(3)对丁大型试验,一般都应先进行空升试验。即不接试品时升压至试验电压,校对各种表计,调整间隙。
(4)升压速度不能太快,并必须防止突然加压。例如调压器不在零位的突然合闸,也不能突然切断电源,一般应在调压器降至零位时拉闸。
(5)当电压升至试验电压时,开始计时,到1min后,迅速降到1/3试验电压以下时,才能拉开电源。
(6)在升压或耐压试验过程,如发现下列不正常情况时,应立即降压,切断电源,停止试验并查明原因:①电压表指针摆动很大;②发现绝缘烧焦或冒烟;③被试品内有不正常的声音。
(7)耐压试验前后应测量绝缘电阻,检查绝缘情况。    更多: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操作者的绝缘防护一定要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