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我单位有四台17寸纯平显示器搬到另外一座办公楼后就不能用了,抖得厉害,再搬回去,好用的。在新办公楼量了电压,225V左右,还蛮稳的。其他什么打印机,液晶显示器都可以用,就纯平显示器不能用,会和电压有关系吗?离这个办公室15米远的地方有个10kv配电房,跟里面的变压器有没有关系啊。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是四台显示器都是抖得厉害的话,应该是受到电磁场干扰了??应该和电压没有关系!
和变压器的漏磁场关系密切??但是距离15米,,,?可以把显示器拉远推近(变压器)试一试!!!!!

网友B:
跟你们办公室的灯管关系。

网友C:
如果电压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离变压器太近的原因吧,

网友D:
1.你检查下电源变压器离显示器和机箱是不是太近了,电源变压器工作时会造成较大的电磁干扰,从而造成屏幕抖动。把电源变压器放在远离机箱和显示器的地方,可以让问题迎刃而解。
2.音箱放得离显示器太近,音箱的磁场效应会干扰显示器的正常工作,使显示器产生屏幕抖动和串色等电磁干扰现象。
3.有些计算机病毒会扰乱屏幕显示,比如:字符倒置、屏幕抖动、图形翻转显示等。网上随处可见的屏幕抖动脚本,就足以让你在中招之后头大如牛。

网友E:
应该是磁场影响的,消磁可以吧!

楼主:
消磁后没用,频率设到85,也没用
明天拿个ups试试看,附带稳压功能的

网友F:
显示器受到高压线路的电磁干扰造成的 换过位置试下 或许就可以解决

网友G:
99%是周围的电磁干扰!

网友H:
你再换回复去试试,就知道是瓶本身坏了,  还是环境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磁场干扰!不过这个变压器的磁场也大了些。

网友J:
强电磁磁场干扰的缘故,原来生产显示器的显示电路(显像管座处)和显像管的周围都加有金属屏蔽罩就是为了防止干扰的。现在的只有显示电路加屏蔽了,抗干扰的能力大大地降低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在主机到显示器的信号线缆上、内部主板到显示电路的信号线缆上加装磁环,可一定程度上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K:
是强电磁场干扰,现在显示器厂家为省钱,显示器没有屏蔽罩了,质量也差多了,我们以前因工作需要,搬了台电脑配CRT的,到配电所附近用,结果也是省的厉害,后来换了液晶的,就没事了

网友K:
这种环境下,敢长期待着办公 ?

网友L:
周围有较强的磁场。

楼主:
搬了台显示器做了实验,就是变压器造成的,离变压器越近抖的越厉害
以后办公室还是少呆为妙,磁场也忒强了点

网友M:
电磁干扰
我想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里,动力科就在配电房隔壁,而且变压器肯定比 那你 多(4台变压器最小那台都是1000KVA)那里面的电脑还不是用的好好的(显示平和你 一样的)
我想可能是你显示屏的数据线不你那电源线靠的太近了
你把那两根线分开一点
在设置一下显示器的频率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