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项目中我们需要控制的接触器线圈的电流达20A  我选的s7-226继电器输出

它的额定电流是2A  这样的话是不是在输出需要再加中间继电器呢?

网友A:
要加转换的,不能直接接上负载

网友B:
呵呵;
接触器所带负载触点的电流与接触器本身线圈的电流是两个概念;
怀疑楼主把这个搞错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 我PLC控制的接触器的线圈电流不大 而是接触器所带负载触电的电流大 所以可以直接驱动 不要再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呵呵;如果接触器动作不是很频繁,可以直接带AC220V的接触器;
不过从维修方面来讲:还是加中间继电器方便,万一坏了可以马上更换;

楼主:
操作不频繁 直流1500v 2000A接触器

网友B:
晕;
又整出个2000A的接触器?
真的有这么大?

网友C:
不管频繁不频繁,建议你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这样也是对PLC触电的一种有效保护。

网友D:
最好加个继电器,这样对PLC的触头有好处,继电器触头坏了,可以很快的换个,而PLC的触头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加个,即保护了PLC,也便于以后的维修方便。

网友F:
线圈不是这么大的电流吧?加中继吧

网友G:
楼主说下线圈电压
你说的1500V 2OOOA 那线圈功率就达300万瓦
也就是说再您接触器工作的时候 起码在旁边得配个发电厂
你给的数据不对吧

楼主:
线圈电压不知道  只知道电压等级为直流1500V 额定电流为2000A的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