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2009-03-11):
俺是个新手,请问额定电流10A的三相电机,热保应选多大的,怎么选取?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机工作制啊
一般就是1.05-1.1倍

楼主:
如果长时连续工作,这么小就可以吗

网友A:
没问题的,这是标准参数

网友B:
《石油天然气钻井井场电气系统技术规范》上说“采用低压断路器做电机过载保护时,开关长延时过流脱扣器的整定值,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整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石油天然气钻井井场电气系统技术规范》上说“采用低压断路器做电机过载保护时,开关长延时过流脱扣器的整定值,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整定。”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D:
一般就是1.05-1.1倍.但是要看你的电机是在什么场合下,像吊车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能这样选择。因为它会经常出于过载工作!

网友E:
看一下电工手册应该是1。05-1。1倍

网友F:
按规定上设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施耐德 型号:LR2-D13  你可以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