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我想请教一下,台达plc输出端有个小点 是什么意思?

Y0 Y1  Y2  Y3 . Y4 Y6
C0 C1  C2  C3 C4 Y5 Y7

就是Y3Y4中间的那个小点是什么意思呢?

Y0,Y1,Y2,Y3,Y4我都用了,但是还想使用Y5,Y6,Y7这三个端子其中的一个,那样的话。输出时候这三个端子怎么接线呢?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空端子;
没有用,不要在上面接线;

网友B:
没有用的。不要管它!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用的

网友D:
应该是没有用的。呵呵

网友E:
空的接线端子。

网友F:
不会是变址功能吧?

网友G:
应该是空的接线端子

楼主:
Y0,Y1,Y2,Y3,Y4我都用了,但是还想使用Y5,Y6,Y7这三个端子其中的一个,那样的话。输出时候这三个端子怎么接线呢?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H:
如果C4接的电压跟C0--C3一样,接法就相同。
每个可以控制不同的电压输出,有的用24V,有的用220V。

网友I:
引用 楼主:
Y0,Y1,Y2,Y3,Y4我都用了,但是还想使用Y5,Y6,Y7这三个端子其中的一个,那样的话。输出时候这三个端子怎么接线呢?
请各位指教一下。
找到Y5,Y6,Y7要用的那个点的另一端,输出就相当于一个触点,把这个接到电路中就可以了
PLC有的输出是独立的,有的输出是几个共用一个公共端

网友J:
s7是空的

网友A:
按你的图;Y0~Y3输出公共端都是单独的;
Y4~7共用一个公共端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