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2009-03-11):
我想请教下:怎么将九针的串口线换成十五针的?

楼主:
那我想问下,我台笔记本上的唯一串口只有九针的,是干什么的?

网友A:
九针串口是RS232,十五针的接口很少,有些游戏操纵杆的接口就是十五针的。

网友B:
现在电脑的串口都是9针的(以前有25针的)而15针是显示器接口(笔记本上15针也是外接显示器或投影仪的)与串口没有关系.现在笔记本有串口的基本找不到了,一般都用USB(有USB转串口的电缆可用).不知道楼主说的"九针","十五针"分别指什么设备上的端口?如果电脑九针对PLC十五针,那只要买PLC原配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九针串口是RS232,不知道你改为15针是干什么使用?你可以根据接脚定义自己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