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潜水搅拌机出来有7根线,3根接电源,1根接是地线```````````还有3根是干嘛用的,具体什么接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线路,在水里的话一般是过水报警感应器!三根可能为:0V,24V,sign信号线。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一般是0V黑  电源(24V)红  信号线是绿或其他色

楼主:
谢谢!都没有用到那几根线,只不过常有人问起是接什么的```````````

网友C(2011-04-21):
QJB型潜水搅拌机(上海)的详细介绍
QJB型潜水搅拌机(上海)
QJB型潜水搅拌机产品描述:
产品用途
QJB型潜水搅拌机可分为混合搅拌系列和低速推流系列。
混合搅拌系列搅拌机适用于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流程中搅拌含有悬浮物的液体。
QJB型潜水搅拌机性能特点
1、QJB型潜水搅拌机结构紧凑操作维护简单、安装检修方便、使用寿命长。
2、叶轮具有最佳的水力设计结构,工作效率高,后掠式叶片具有自洁功能可防杂物缠绕、堵塞。
3、与曝气系统混合使用可使能耗大幅度降低,充氧量明显提高,有效防止沉淀。
4、电机绕组绝缘等级为级,防护等级为IP68,选用进口轴承和独有专利的电机防凝露装置,使电机的工作更加安全可靠。
5、两道机械密封材质为碳化钨-碳化钨。所有外露紧固件均为不锈钢。
QJB型潜水搅拌机适用范围
搅拌机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连续运行
1)最高介质温度不超过40℃;
2)介质的PH值在5-9之间;
3)液体密度不超过1.15千克/立方米;
4)长期潜水运行,潜水深度一般不超过20m;
QJB型潜水搅拌机选型注意事项
为保证取得最佳效果,请使用方提供如下资料:
1、运用目的
2、池型
3、池尺寸
4、介质特性包括粘度、密度、固体物含量等。
QJB型潜水搅拌机所需要的配套功率是按容积大小,搅拌液体的密度、粘度和搅拌深度而确定的,根据具体情况应采用一台或多台搅拌机。

注意:QJB型潜水搅拌机必须完全潜入水中工作,不能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或有强腐蚀性液体的环境中工作。
QJB型潜水搅拌机的订货须知:
一、请提供以下详细数据:①产品名称与型号②口径(mm)③扬程(m)④流量⑤电机功率(KW)⑥转速(r/min)⑦电压〔V〕⑧吸程(m)⑨是否带附件,以便我们的为您正确选型。
二、若已经由设计单位选定我公司的潜水搅拌机的产品型号,请按潜水搅拌机型号直接向上海万精泵业制造有限公司销售部订购。
三、当使用的场合非常重要或环境比较复杂时,请您尽量提供设计图纸和详细参数,由我们万精泵业的技术专家为您选型确认。
四、我公司服务电话:400-6064-114
感谢您访问上海万精泵业制造有限公司的网站【www.beng001.com】,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致电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产品相关关键字:QJB型潜水搅拌机,搅拌机,QJB潜水推进器,QDT低速推流器

上海万精泵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泵阀制造商之一,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泵阀生产企业。工厂总建筑面积近33000平方米,共有员工415人,其中工程师30余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大型数控机床,组合机床,万能磨床,高离心铸造,精密铸造,微电脑测试仪等先进加工设备,为产品提供了优质的保障。公司主要产品有:潜水搅拌机,潜水推进器,低速推流器等各种污水处理设备。
上海搅拌机厂
潜水搅拌机
潜水推进器
低速推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