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请问各位朋友,我没有用过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想学习下,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建义呢?或者是提供一些学习的资料呢?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和别的上位机控制没有什么区别啊!现在很多木工机械都是使用维宏板卡做的,使用一般的台式电脑。

网友B:
只要有控制卡,伺服电机一套,还有通讯线就可以了。控制卡需要简单的编程。其实直接用控制器更好!

楼主:
有没有控制卡编程的相关资料供学习呢?或者提供一下容易学的控制卡的牌子,型号!

网友C:
我有全部资料,QQ184879372!电话15101549295!陈雷!www.dfjzh.com

网友D:
运动控制卡有好多厂家生产,深圳就有好几家
深圳固高就是的,好像是香港的那边教授在这边办的公司
不仅有运动控制卡,现在也做设备,有开发多轴的机械
可以到他们的公司网站上看看,会有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