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编程电缆的识别

楼主(2009-03-11):
目前西门子提供两种PC/PPI编程电缆,它们是:

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连接S7-200 CPU/EM277通信口和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同时也可以用于连接TP170 micro和安装了WinCC flexible (micro)的计算机RS-232串口,作为配置画面下载电缆
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智能多主站电缆,用于连接计算机的USB通信口与S7-200 CPU/EM277通信口做编程或数据通信电缆
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Adapte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注意:西门子公司的专用PC/PPI电缆是带光电隔离的,不会烧CPU 或PC机的通信口。使用不隔离的自制或假冒的PC/PPI电缆,容易损坏通信口。一般电缆还不支持S7-200 CPU通信端口的最高通信速率(187.5K),而且不能支持S7-200的多主站编程模式。

用计算机串口与CPU通过RS-232/PPI电缆进行编程通信,要求计算机拥有一个UART 16550兼容的串行通信口。有些计算机端口扩展卡上的通信口,Micro/WIN不能直接管理,可能无法通信。
早期电缆
西门子早期生产的PC/PPI电缆,如6ES7 901-3BF21-0XA0/6ES7 901-3BF30-0XA0,不支持多主站PPI网络,即在连接有PPI通信主站CPU或TD 200文本显示器的网络时,无法通过电缆进行Micro/WIN与CPU的通信。(在CPU执行网络读/写指令时不能用STEP 7 Micro/Win监控也是这个原因)

开关设置:前三个开关按所需波特率进行设置,后三个设为0即可(Micro/WIN编程连接时)。

西门子生产的电缆都有中间的盒子。

如果使用老电缆与新版本的编程软件Micro/WIN,应在PC/PPI Cable的属性中,取消Advanced PPI和Multi Master Network选项(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设置)。
新的Mciro/WIN会自动检测通信连接是否支持187.5K,如果不支持(如老版电缆),则不能设置为187.5K的通信速率。

新编程电缆支持187.5K速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仅通过旧型号的PC/PPI电缆已经不能实现多主站通信,因此这两项设置现在已经没有用处。

采用新型号电缆,配合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实现多主站通信。因此应当取消上述两项的选择
老版本的PC/PPI电缆(6ES7 901-3BF21-0XA0等)是否可以用于为新版本的CPU(23版)编程?

可以。但是受到老版电缆的***,不能做多主站编程,也只能用到9.6K和19.2K波特率。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都是用的原装的串口线。也用过国产的线,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