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请问高手们:顺序控制指令不能仿真,下载到S7-200 PLC可以运行请指教。

网友A:
仿真软件问题,目前西门子的仿真软件都存在问题,不能完全仿真

网友B:
S7-200仿真软件为第三方产品,只能对基本指令进行仿真,并不能支持S7-200的全部指令。
所以楼主的情况是正常的。
一般情况下仿真软件都不能做到与真实PLC的功能完全一致,所以要检测程序是否正确,还是要使用真实PLC。

楼主:
哦谢谢各位高手。
不过就有点麻烦,晚上在家学习`白天就回单位下载好烦人阿!
有机会就把PLC拆回家。

网友C:
只能仿真一些简单的逻辑指令!

网友D:
这样子的话仿真软件的用处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E:
呵呵;S7-200的就不要去仿真了;

网友F:
仿真仿真只是仿不是真。对初学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G:
只能做程序的检查用
要想仿真实际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