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以前只是设计电图,没有遇到加热管接线问题,现在有一组加热管220V30KW,每根电热管5KW,要求星型接法,主电源要用多大的电线?最好能给个公式什么的!为感!!!

网友A:
采用三相分三组 BVR 6平方mm足矣

网友B:
注意你的电线要是高温电线
如果你的环境中有化学侵蚀 还要找防腐蚀的电线

网友C:
加热的电线除了电流上的要求,还要选择专用于加热的电线才行,具体的型号我忘记了。

网友D:
选择这个线的时候,具体要你的环境场所是怎么样的,是否耐高温,腐蚀等,多种情况。

网友E(2009-04-17):
别忘了加过热保护,防止电加热异常发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