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厂里有台小单相电机,最近发现插头的右边接触相线电机才转动.换个方向就不工作了,以前都没这种现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B:
电容容量不够,更换电容。不用请高手!

网友C:
是电容问题

网友D:
电容容量不够,更换电容。不用请高手

网友E:
同意换电容

网友F:
有可能是 电容坏了

网友G:
电容失效了,更换应该OK

网友H:
检测启动电容是否故障。

网友I:
学习了!我越来越喜欢电工这个行业了!!

网友J:
更换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