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三菱plc通讯口(圆的)里面的8跟针是不是都有用。我测了下我的编程电缆,从232端口到圆端口的每个针都用电阻表自习测量过,只有5根针是通的。把它剪开看了下,里面也就6根西线,外面一层金属网(应该是地线,也是通的)   对此我看了相关的资料,理论上是通的,满足通讯协议。但是事实上把它接到台式机上时不能通信,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侠们   帮帮我吧   ps;我昨天刚申请的号,今天怎么就不能回复和发帖呢。。。。在这先感谢下,昨天和今天帮我的各位大哥们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哦。是FX的还是Q系列的?

网友B:
你那条线应该是触摸屏跟PLC的连接线,FX系列的编程线中间是有一级转换的,关于编程线的问题论坛讨过不少次,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没想过里面的线有什么具体作用
都是用现成的电缆,国产的不贵
应该不是每根都有用,以前有电缆断了根针的照样可以用

网友D:
呵呵;与电脑通讯的话是有的针脚用不上;
不过你连不上电脑,也可能是你线本身就不对;

网友E:
有些是空的,还有一些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