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公司的项目。想做一个发酵罐,5L左右,内部的温度控制在37度,外面是通过湿热或冷空气穿过内部腔来实现温度调节。。。。。现有的设备:TOP-3MA人机。松下FP0-C16T的PLC,带8个模拟量输入模块。4口模拟量输出模块。需要加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如何去做精确的温度控制??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的传感器应该很多的,PT-100应该可以吧

网友B:
PT100当然可以用了
我说疑惑的是 你打算怎么实现外部热源
你设计的机器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啊
传感器分配:进风口一个 出风口一个 罐内部再来两个

网友C:
你用的模拟量模块是FP0-A21吧;
注意能支持的热电偶类型;

楼主:
具体的情况我还是不是特别的清楚。我现在是接受了温度自动控制方面的任务。罐体结构与相应设计是外面做的,等我清楚了再与大家商量。谢谢大家 。还是想了解一下关于FP0实现的PID调节的方法。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全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