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1):
各位大侠
   最近我的一台机器    A173   控制   18轴联动  MR J2S 驱动器   9 轴 左右运动   9轴上下运动  凸轮曲线控制   在一行程时 行程轨迹与凸轮曲线吻合   偶然在用手动运转时 会超出凸轮行程设定值 或者大于 或者 小于 设定行程量
   最近在 实模式  原点复归是也出现  上下运动轴 超出行程
    这是 为什么呢?

网友A:
运动控制器知道的人少些,要求高些
可以找代理商提供技术支持
直接打三菱的技术支持电话400 821 3030
即使前面接电话的不能马上解决,后台的技术支持也会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