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VV16mm²、10mm²电缆该配多大的空气开关呀?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了。

网友B:
看你什么了?
你要接100W的灯3A的就够
电缆得保证负载运行时不至于烧坏电缆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你的负载大小来决定,16mm²的铜芯线的额定载流量最大可以达到100A,所以,空开最大也就是100A的。

网友B:
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对的
所以根本没法回答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就有问题,看你带多大的负载呀。

网友E:
主要是空开、负载、电缆要配套就行了,不要浪费。

网友F:
看来你要好好学点基础知识,电缆及空开的选择要看负载大小.

网友G:
由负载电流决定空开大小。

网友H:
负载决定,子要不超过100都没事

网友I:
空开的选择参数是电流,与电缆的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