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各位高手,小弟不才为初学者,连TD400c与s7-200cn的连接都出了问题,文本显示器上显示为无参数模块,我听另一个人说td200不用设置参数直接连上即可,不知td400c应该怎么做才能连到plc

网友A:
呵呵;
需要用TD Keypad Designer来编写;

楼主:
我大概编辑了一下,这应该是键位设置吧,然后还需要做哪些关键步骤才能连接成功呢,请楼上高人指点!

楼主:
搞出来了,多谢,还是论坛力量大啊,希望我这只菜鸟能在这里多学点东西,不耻下问啊!

网友A:
呵呵;许多用TD200的人都会犯这种错误,以为TD400与TD200一样,不换CPU主机,插上就能用;

楼主:
我想测试一下PLC烧的程序对不对,是干节点输入,晶体管输出带24V电压,我认为拿条线短接干节点输入端,晶体管输出这端应该是测得到电压才对吧,但我用这种方法测试没有电压输出。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输入信号直接接DC24V电压,对应指示灯亮,在电脑上监控对应的输入点为ON,说明这点是好的;

晶体管输出的可以测电压来判断;

网友B(2020-07-21):
楼主我的现在也是显示无参数块能不能帮忙搞定1343446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