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各位达人,我现在要做个温度报警编程,特来此请教各位~~~!
温度是模拟量,我用西门子200的EM231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来转换~!然后接入PLC主机里面.
可我现在想知道,我在画T型图的时候,要用些什么指令?
就例如,我现在读到的是100度,要和140度作比较,我应该怎么现实这一过程?

如得到解决,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做一个比较块,LE或者GE比较下输出个M点就完了

楼主:
还是太明白么~~!

网友B:
如果只是比较你就用,<R或<I等,就行了,直接输入数值

网友C:
读到的值AIW0,在PLC内部经A/D转换为:0--32000中的值。与设定值(也转换成0--32000)做比较就可以了
QQ:774503781
www.dglongfeng.com.cn里面有更多详细的知识

网友D:
要用整数的比较指令

楼主:
真的很谢谢各位,因为小女子初入PLC行业,一切都是刚开始,挺着急的,呵呵~~!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努力的~~!